华硕A8T开机掉电

楼主(2014-04-09):
待机正常,按开关键电流跑0.37那样停顿了一下然后掉电到0.06,可以在触发,有遇到过的给点建议修哪里呀,先感谢咯

网友:
你查下哪个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少电压,按流程修

网友:
CPU电压都正常么?控制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用风枪加焊了北桥可以亮机,但是不稳定,还没买BGA所以还是留给别人修了

网友A:
AMD架构的北桥的问题比较的多。

网友:
缺电压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架构的北桥的问题比较的多。

嘿嘿,是英伟达的耶

网友:
AMD北桥这样的问题很多

网友:
那就是信号 北桥的复位信号没出来吧

网友:
电流上去的看看那个电压没出来,不过掉电后电压也有点高,应该有短路,还有掉电后在不拔电源的情况下还能再开机

网友:
nv的独桥吧,不好焊,还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