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0A开机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4-04-09):
     接到一个联想F30A的老机器,广达代工的,客户拿来的时候说是进水了,按开机键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报价以后把客户打发走。
很明显开机掉电,说明有短路 或者是后继的电压没有出来,接上可调电源 瞬间没有短路,电流到0.37A左右就掉了。因为是inter的芯片组 一般情况下inter的芯片组0.4A左右就过cpu,流貌似是没有还没有到cpu那一步,二话不说,拆机,一看 发现触摸板下面一片发霉的迹象。用洗板水 清洗干净,还好没掉件,把腐蚀的地方补焊,然后再BGA上面温度跳到150°C 烘烤5分钟,拿下来接电源还是一样到0.37A掉电,掉电瞬间测个个电感5VPCU 3VPCU 2.5VPCU U 1.2VPCU都有,就差cpu的VCC_CORE没出来,这个cpu供电是MAX8771产生的
VCC VDD BST 都有 就是38脚的SHND没有 查信号来源
这个信号时EC发送过来的
EC这边发送出来了 ,但是一瞬间就掉了,但是又没有断线,说明信号不稳定,肯定是哪个地方电压不够 继续查信号来的每个地方,没办法,进水的机器就是这样,只有慢慢查
查到这里的时候发现PQ58的3脚的上拉电压10V只有0..3A左右 ,看来问题出在这里,没有上拉电压,所以信号出来的一瞬间掉了 继续查
PD5和PD6的3脚都有5V PD6的1脚也有5V  PD6的2脚有15V 但是为什么PD5 和PD6的1 2脚不出10V呢,这个主板也够坑爹的 点位图没有,主板本身零件的标示也不规范 一点都不好找,好不容易找到了 发现什么都没有空的,不会是掉了吧,但是每个脚除了10V电压没有 其他的脚都有啊,晕了。后来想 干脆直接把15V和10V连接起来,试试  如图 连上以后10V的上拉电压稳定了,插上可调电源 开机,电流就哗哗的上去了,接上屏 亮了,呵呵 银子到手, 到此 维修结束,希望对以后的朋友能够 有所帮助,本人文才不行,写得不对的,还请指出!最后附上该机的图纸一份

网友:
楼主 功底好  电路原理到位

网友A:
思路清晰  ,分析透彻,不过想问一下15V和10V连起来以后输出是多少呢,会不会影响电路的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清晰  ,分析透彻,不过想问一下15V和10V连起来以后输出是多少呢,会不会影响电路的稳定性?

不会的,上拉电压 高电平导通 大于5V就可以

网友:
10V是通过升压起来的,楼主应该是没查到点,不过关键是能修好,能收银子

网友:
10v和15v用线连起来是可以起到导通的作用,但是说不定会有一些新的故障呀

网友:
楼主还是比较有耐心的

网友:
PD5没有件,为什么不补一个?

网友:
功底高....加分........

网友:
是不是掉了?

网友:
pq58的三脚 10v  你怎么还测出电流了呢

网友:
不错。。。学习中

麦毅诚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这样相当于自己改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