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我想问下排电阻中的各小电阻是串联还是并联的?

楼主(2014-04-09):
笔记本主板中电阻有多种,有贴片电阻,有电流感测电阻,还是排阻,我很好奇排阻中的各独立电阻是串联,还是并联的?怎样判断其好坏?

求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点评):
测好坏和普通电阻一样,有网络电阻内部有串联的。

网友A:
一般是四个做在一起八个头,没接入电路,不能叫并联或者串联,

网友:
不一定哦  要看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四个做在一起八个头,没接入电路,不能叫并联或者串联,

没接入电路?那这个排阻有什么用处?

网友:
排阻只是做了粘在一起,具体得看接入电路后的实际情况。

网友:
不是吧,一起以为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2014-12-20):
并联的多。

网友(2015-03-04):
排阻是每个电阻都是独立的,就好像是用胶水粘到了一起  你地  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