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了风扇还在转的电源什么修?

楼主(2014-04-09):
如题,不知名的高端600W电源,短接绿线后,各组电压都正常出输,PG也OK, 但取消短接后,绿线也恢复了高电平,风扇仍在狂转,各电压一直还在出输,控制IC是PS224,换过,问题依旧。谁能给点思路呢?

补充: IC : CM6502 + CM6901

网友:
看下是不是HP的工作站电源?ac输入口旁是不是有个绿色指示灯?有些电源上电就转,高电平关机。

网友A:
不短接时插上电源能开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短接时插上电源能开机吗?

插上电不会自动开机 ,但短接后就关不掉了

网友:
有點奇怪的現象哦。。

网友(2014-06-29):
现在这个电源除了如你所述的这种“现象”--关机后风扇仍在转外,还有其它故障不?

我自己用的一个鑫谷的电源,就有这个  功能 的,你没看错,是功能,而不是问题、毛病、故障!该电源在断电后还输出的电压包括CPU散热器上的风扇。

这个电源的这个功能你应该能看得懂吧,虽然已经关闭了其它各路的电压输出,但是风扇仍在转,是让各元件散热更彻底些。断电了,不再继续产生热量,但已有的热量在断电后,不会立即消失的。散热系统上的风扇已经断电停转了,是非常被动的进行散热的,所以让风扇继续再转一会儿是有好处的。

网友:
是不是关机后PG信号没有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