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触发掉电

楼主(2014-04-09):
测主板各电感对地无明显短路或低阻值,电源灯常亮白灯,上电到0.55或者0.44就回0.01,再次按开关还是一样,按开关同时测各电感电压,瞬间都有电压出来,但都是一下的电压,换个IO还是一样,没有计情况下,测主板上的电容,测到南桥下!有几个电容0欧的!以为是南桥的问题,拆了南桥还是短的!下了个图纸看了一下,电容一头连着一个O欧电阻,反这电阻搞开电容就不短!请问图上那几个电容正常的板是不是也是这样短的?现在没有关绪!请大家给点头绪!谢谢

分析的有搭理

网友:
  看看后继3v 5v 出来没 cpu电压波形稳不。

网友:
有的南桥下面是有量阻值0欧的电容

网友:
声卡短路!

网友:
主要还是查查CPU这边的信号,测下控制芯片的信号正常不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可以上电的时候CPU电压出来了吗?

网友:
查一下那组电压没出来,应该是欠压导致掉电吧

网友:
电压不对吧转换电压查查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

网友:
     我也是学徒

网友:
我也一片和楼主这样的板子,有待机,上电到0.5几掉下来,测了下没有显卡电压。看图纸显卡供电芯片上有几个标了没有焊接的电阻却连着电阻。有标示的电阻但板上却没有,是不是这样的哦。我的版号为:DAA1IMB6A0 rev:A的
客户说是他拆机清理灰尘后就这样了。我查了下外观,也没有损件的。

网友:
遇到一台,短路的,研究中。。

网友:
量看看复位有没有

网友:
应该是后级有短路了。

网友:
示波器 直接抓波 看哪路没出来。。或者是 过压还是欠压。。

网友:
坼掉南桥看看吗

网友:
hwpg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