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3G电源不开机!

楼主(2014-04-09):
很久没有发帖了,前几天遇到一例比较经典的故障,特意发出来给大家参考一下!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故障现象是单独电池能开机并且正常使用,用电池开机后插电源也能正常使用并且充电正常,但单用电源不能开机,电池和电源同时使用的时候只要一关机就不能再触发开机,必须拔下电源才行!
具体情况看以下视频![wmv]http://player.56.com/v_MTExMTM4Nzk3.swf[/wmv]
接下来是疯狂地看图!
裸板插上电源,可以看到,公共点电压合乎标准,基本可以排除隔离部分的问题,结合视频上看到的电流表现也可以忽略隔离电路!在0.08左右的待机电流上应该是便大很多,并且在按开关的同时电流跳变一下证明EC的条件也基本满足!

接下来测量待机3、5V,发现没有,按照纬创的设计应该用电源的情况下3、5V是应该输出的!

再测量待机PWM IC的工作条件也全部就位!
13Pin EN和18Pin ENC就位!两个线性电压也非常稳定!

在这种死状态下分析故障比在活的时候麻烦,所以上电池开机测量两个待机是否存在问题,触发后示波器测量发现3.3V的文波系数非常不理想!

我前些天也发过一例ACER的不定时死机不触发也是这个问题导致!看到这两个粉红标准的电容非常眼熟!肯定又是它的问题(通病)!把它们换成钽电容~~!

换后单用电源正常开机!

[wmv]http://player.56.com/v_MTExMTQyMTEx.swf[/wmv]

据用户反映这台本还有一个问题,经常自己出右键菜单!
电路图上看到,右键直接连到了触摸板接口,中途没有任何零件,但测量按键脚的时候发现有10多K的阻值,以为是按键漏电,结果拆下了还是一样,确定是线路板漏电,唯有切线!

 会员14638142元2022-10-13 20:09
 会员5496182元2022-9-22 17:13

网友:
有时候 维修经验也很重要,能少走一些弯路,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看完也没看到2个电容的位置和样子,麻烦楼主在标下

网友:
版主修机的技术一流,希望多多发贴,哪两个电容没看明白,希望圏一下

网友:
好技术呀,示波器用的很好呀,可惜俺不会呀

网友:
万用表是亮点

网友:
原来是电容问题啊   老麦制作  必属精品 !

网友:
原来是电容出问题了,以后修ACER这款机器时要注意了。

网友:
表哥,还是那么的厉害,学习了学习了 ,你的思路让我豁然开朗

网友:
请问下楼主"触发后示波器测量发现3.3V的文波系数非常不理想"是怎么设置查看的!

我也有疑问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

wudongjie93 -5 严禁灌水

网友:
如果用 电池开机 再接电源   那 3 5V

网友:
的波形  岂不是 更大  ?

网友:
原来是电容呀还以为是什么呢……

网友:
这种高电解原来也这么容易坏。。。

网友:
外形长得跟胆电容一样的粉红色电容吗

就那两高的电容

网友:
声文并茂,解析透彻,深有教会

网友B:
电容问题应该是用电池用不起。用电源用得起是。有点意思。

网友:
其实很多机型都是温度高了引起电容变质  特别是离散热片很近的那些电容  而且都是出些很奇怪的问题  电容问题有波波就是好修啊   NEC电容通病大家都晓得撒

网友C:
我也遇到一个ASUSK42J 1.2V滤波电容变质引起的开机不跑码  每次要开10多次才行

网友:
我看上楼主的万用表了

网友:
待机电流0.08是不是有点偏大了,待机3、5V滤波电容出问题确实会引起各种奇怪故障,毕竟是先于其他分组供电的基本供电。像这种笔记本上用的电解电容,即使坏了,也不明显,不像台机主板上直接爆浆,这时候示波器的作用就十分明显了
同意楼主:
5.0
修本修到囧
同意楼主:

网友:
这个波形是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
嘿 哥们 你说的3.3V的文波系数是啥啊 识开机之后用示波器测3,3v输出? 看波形?

网友:
那电容是不是失去了滤波的作用了 才会出现示波器中的那样波形?

网友:
粉红色电容是在那里啊

网友:
我以为像那种电容一般不会坏呢 几乎没碰到过 看帖还是有好处滴 收藏一下

网友:
你要是不说 我 还镇的想不出来,要是我肯定往格力保护那边干了

网友:
看了还是要把示波器用好了,像这种问题靠经验什么的,那就很容易走弯路了,

网友:
那种电容容易鼓包,你换的时候有没有注意鼓包没呀

网友:
那算是宏碁的通病吗???你右键板子断线为什么不直接用飞线短接啊,那样邮件还可以用啊……

网友:
我去 我刚收了这么一个本子

网友:
统一回复:
看上我的表就买一个呗!
电容在那自己看图吧!两个滤波不会找不到吧?
支流电压上存在这么高的杂波会正常吗?
19V已到达公共点并且充电正常,所以隔离保护基本没有问题!
这里原来使用的是固态电容,不会鼓包!
右键不是断线!看清楚贴!是漏电导致右键菜单经常自己出现!所以要切线!

网友:
牛叉 的 贴子
修的 信号级

网友:
刚好有一台试试看。

网友:
视频还带 广告

网友:
版主非常强大.我也正苦学我的示波器呢.看到你的贴子有些启发.希望以后可以经常看到这样的佳作

网友:
我今天下班前遇到一台联想X200,客户在别的地方换过电池,现在的故障是单用电池开机开不了,插上设备器按开关然后拔掉设备器也没什么影响能正常开机。后来发现单用电池开机按住开关6秒左右也是能开机的,问题有点怪今天还没拆机

网友:
每次看到这种电容滤波不良的,我都会回想起有块DELL的死机板,没修好,最后交换的,那个时候没有示波器啊

网友:
看来ACER的电容问题真心不少啊

网友:
电容也可以这样。。。LZ你说的波形不理想,怎么个不理解法呢?不懂

网友:
diyi第一次遇见这种问题 。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下次遇到这种的一定注意

网友:
楼主,是3 5V电容漏电吗??

网友:
我也修过这种机器这种现象

网友:
宏基的笔记本我修的比较少,谢谢高手们给我提供了一个学习的平台,谢谢哦!

网友:
技术精湛啊

网友:
楼主希望你把电容的位置标出来

网友:
厉害楼主。。是波也用上了

网友:
你那表 多少钱买的   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
楼主的万用表多少钱买的,是FULUKE 15B吗

网友:
acer的电容很容易出问题,经常性并联大电容,可惜我们这儿ACER卖得不多啊

网友:
恩,修到过来

麦毅诚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问题应该是用电池用不起。用电源用得起是。有点意思。

2种问题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一个ASUSK42J 1.2V滤波电容变质引起的开机不跑码  每次要开10多次才行

你那是K42的通病,不是电容引起的,那机器还会来找你的

网友:
学习到了,原来两个小电容也能引起用电池不能触发!

网友:
楼主吧3 5V的电容都换了

网友:
高手在人间!修这款机的同样故障注意啦。

网友:
唉!什么时候有大师兄这水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完也没看到2个电容的位置和样子,麻烦楼主在标下

呵呵,我也没看到,说的就是待机三伏的波形不好,那就是三伏的滤波的了,猜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