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23la 插电0。39A掉电,不开机,求助高手指点

楼主(2014-04-09):
如题,求助高手指点维修方向

网友:
肯定有某个电压没出来,否则不能掉电

网友:
0.39   如果排除短路 测量25.000晶振是否正常,

网友:
电压没有出来保护了

网友:
或有短路打一下阻值

网友:
重点看一下CPU上下场管

网友:
那机器有没有修好呀

网友:
怎么没有回复呀,

网友:
如果没有修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
同意楼上
】、

网友:
缺电压或则某个信号没有起来

网友:
CPU供电没有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