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AOC冠捷e1620Swb液晶显示器维修手册

楼主(2014-04-09):
AOC冠捷e1620Swb液晶显示器维修手册

网友:
LED的显示器图纸,可以借鉴维修

网友:
诶嘿,我看着这电源板里面有用top255yn了,这鸟芯片里面集成了开关控制调节电路,比较容易坏,一坏整个机器都没有电压输出,没想到冠捷也用了,是led的?跟这芯片类似的还有优派爱用的TOP246YN这脚位定义一样,但是耐压值不一样,246爱在优派上面使用,坏掉就会出现上述症状,店里可以备一些

网友:
图纸有,就很好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