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qpl-am华硕G31不触发

楼主(2014-04-09):
此板不触发 电池有电 跳帽有电 32.768有压差 IOW83627DHG-A 懒得测脚位直接换全新IO连带旁边两个822后还是不触发 测68脚高电平且有高低高跳变 67脚高电平 有高低高跳变 73脚无电压 71脚PWROK也没有电压 (注意这个是换过的新IO) 挑起71脚 焊盘有5V 挑起73脚 脚位上有高电平 此时短接开关既然能触发(在73脚挑起的状态下) 焊回去就不触发 想问南桥是不是坏了 还是南桥没有得到RSMRST#啊 大家给分析下是哪坏了 (南桥周边的5个822也都换过了)

网友:
很可能是南桥哦

网友:
恩可能是南桥

网友:
中午吃饭闲着没事的都来给帮帮忙

网友:
想量一下73脚到南桥的线路 没有图纸啊

网友:
打一下地址线看桥坏没有

网友:
南桥换过我也不行,你看看RSMRST还好点

网友:
。短接PW_SW开关,瞬间产生一个高电平信号(PWR_BIN)给 W83627 的 68 脚(由
0V 到 3.3V 的跳变) 。 I/O 收到高电平触发信号, 通过内部逻辑电路从 67 脚(由 3.3V 到0V 的
电压跳变)给南桥发送一个低电平信号(I/O PWR_BIN#) 。南桥收到此信号,通过南桥内部
状态存储器发送一个持续的高电平信号(SLP _S3#)给 I/O 第73 脚(由0 到 1 的电平跳变) 。
I/O 收到 SLP_S3 信号, 从 72 脚送出一个持续的低电平(PS_ON)将 ATX 电源绿线拉低成低电
平。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是不是NH82801GB的南桥?是的话果断杀掉

网友:
GB桥很容易坏,如果是换了吧

网友:
可以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打一下地址线看 一 下啊 ,值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