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4-04-09):
我有一块zx-i945lm主板。插上诊断卡跑马通过,键盘灯亮,就是点不亮显示器 .是什么问题(显示器是没问题的)

网友:
显卡有问题哦

网友A:
情况介绍的不清,不好判断

网友B:
集显不来吗?有掉件的没有

网友:
换一个显示器  就点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集显不来吗?有掉件的没有

换一个显示器  就点亮了
为什么用第一个显示器点不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情况介绍的不清,不好判断

说得已经很清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显示器  就点亮了
为什么用第一个显示器点不亮

如果是集显就插个独立显卡 试试看 如果是独显换个显卡试试 问题可能在显卡这一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集显就插个独立显卡 试试看 如果是独显换个显卡试试 问题可能在显卡这一块

是集显.我用第一个显示器点不亮。第二个能点亮.    我第一个显示器是好的。为什么不亮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集显.我用第一个显示器点不亮。第二个能点亮.    我第一个显示器是好的。为什么不亮啊

VGA线还是原来的一根吗?

网友:
可能是线的问题啊

网友:
可能是信号线没插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得已经很清楚了。。。。。。

那是显示器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VGA线还是原来的一根吗?

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