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60g bios

楼主(2014-04-09):
acer 4560g bios

acer 4560g bios.rar

网友A(2014-05-20):
刷下试试 1.5 开机后 电流回到0.9 可以关机就是不显 不知道是不是 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下试试 1.5 开机后 电流回到0.9 可以关机就是不显 不知道是不是 BIOS

刷了可以吗   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可以吗   修好了吗

最后结果是 显卡的问题 换个料 好了

网友(2014-07-26):
下个试试把  不行就换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下试试 1.5 开机后 电流回到0.9 可以关机就是不显 不知道是不是 BIOS

有个一样的问题,打算先刷BIOS试试,你的加焊显卡没有用吗?

网友:
加焊不好

网友:
有一台独显的驱动装不上,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2014-09-02):
好像不是BIOS的问题啊

网友(2014-11-01):
我 的也是这种情况  ,加汉   一样

网友:
先下来试试

网友:
JE40 SB MB 10273-1  48.4PQ1.011   开机电流跳几下,停止在0.9 。BIOS刷了一样。订个新显卡换上试试。显卡,单桥都加焊了。原故障。

网友(2014-12-31):
我 的卡机就是死在0.9   这种显卡是不是很容易坏啊 ,做了一下就坏了。

网友:
正好需要,谢谢

网友(2015-03-04):
手上有一台一样的,加电不显,按开机键可以关机,已确定是显卡问题

网友:
我的加焊亮机了不过进不去系统

网友(2015-04-16):
这个独立的,还是集成的BIOS、、、

网友(2020-10-15):
现在我也遇到了个这本子、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