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10i键盘的POWER开关键连接到主板上哪个脚位 ...
ThinkPad T410i键盘的POWER开关键连接到主板上哪个脚位?

楼主(2014-04-09):
ThinkPad T410i待机0.01正常,按键盘的POWER开关键无反应,怀疑键盘有问题,这个POWER开关键连接到主板上哪个脚位?手头上没有此类键盘,想从主板上开启。
主板

网友:
这样的事自己找吧,或者交给能修的人给
修吧!难不成你要把钱赚完,不给维修人留
点骨头啃。

网友:
看看EC的引脚定义就可以了

网友:
那你把这键盘拆了不就找到了??????????????

网友:
到接口的19脚,

网友:
先测接口的19脚有无3.3V

网友:
把掉电池 自动开机

网友:
拔掉COMS电池。。。

网友:
那你把这键盘拆了不就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