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恢复

楼主(2014-04-09):
我那个系统是WINDOWS2003域系统(还做了阵列),情况是这样的:一个员工不小心把服务器上的文件删除了,能找回来吗??

网友:
看你付出什么代价啊?这种问题数据公司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A:
系统可以启动的话,就用普通软件扫描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系统可以启动的话,就用普通软件扫描就行了。

有什么软件介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软件介绍一下

系统能开,我用了DISKGEN恢复,文件找到了,但里面有四个文件,只找到了3个,最重要的那一个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可以启动的话,就用普通软件扫描就行了。

系统能开,我用了DISKGEN恢复,文件找到了,但里面有四个文件,只找到了3个,最重要的那一个没找到??

网友:
只是删除了,没有再存数据的话,肯定能恢复的。
自己恢复不了,可以找数据恢复公司。

网友:
找数据恢复公司做恢复吧

网友:
这个  很简单 啊  ,R-studio和DISKGEN这两给个 就 可以找回来啊

网友:
有什么软件介绍一下

网友:
多用几个软件试试,有些算法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