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IO芯片的一些心得

楼主(2014-04-09):
本人最近接触芯片级维修,以前一直以为师傅让练焊芯片是用风枪,后来才知道,练习焊芯片主要是烙铁,下面与大家分享一下本人最近练习焊IO的心得。
       首先用风枪绕着芯片四周吹,高度在1厘米左右,温度300度,风速在2档到3档,如果不好吹下来,可以加点助焊剂,吹下来后如果你追求完美的话,可以再焊盘上多用吸锡线把残渣吸下来再用洗板水刷刷,然后把IO的针脚挑一挑,不周正的用镊子捋直,然后对好针脚后,左手用镊子按住芯片,右手握住粘着一点锡的烙铁轻轻涂在芯片的一角,使之固定在板子上,对角再次重复上一动作,固定好后,在针脚上涂抹均匀的助焊剂,将粘了锡的烙铁,在针脚上轻轻的匀速的滑动, (滑狠了容易弄歪针脚, 速度太快容易落下锡, 速度太慢,锡容易堆在一起,这个速度和力量需要完美的结合。)
       滑完后肯定会有多余的锡,我的办法是,狂涂助焊剂,这样,才能让粘在针脚上的锡如丝般润滑, 很容易让烙铁头吃住锡,还有就是锡被粘在了针脚的内侧,或者偏上面点的地方,  也是狂涂助焊剂,然后用那种平头的烙铁抵住针脚最外面的那个点,不用接触锡,锡自然就会滑下来,或者跟着烙铁跑了 ,或者分离,落在锡盘上。
       本人愚见,还请大神指正。

网友:
不错啊。向你学习。以后多发表啊

网友A:
楼主写的不错,请问楼主用热风枪拆焊大功率场效应管有什么窍门和方法吗?

网友:
搞维修焊功是最基础的,一定要多练,熟能生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写的不错,请问楼主用热风枪拆焊大功率场效应管有什么窍门和方法吗?

这个就没有什么窍门了,

网友:
不错啊  值得学习 啊

网友(2014-09-15):
纸上谈兵 重在动手

网友:
我一开始跟楼主一样,那种多脚芯片或QFN芯片都不知道怎么焊,现在焊上去轻轻松松了 多练,多总结就能熟透了

网友:
熟能生巧,多练习几遍

网友:
我对风枪是机器出风对 所以我风速开到3.5左右   温度大概350. 取对话 2。3分钟 但是我觉得温度太高了 990D对风枪

网友(2015-11-16):
其实焊这些芯片挺好玩的

网友:
拆大功率场效应管前用60瓦烙铁和吸锡丝把焊脚处的焊锡带走后用热风枪吹自己就下去了

网友:
熟能生巧我也是这么说。还是得多动手。

网友:
写的很到位

网友:
这个多练习就行了。

网友(2016-01-01):
纠正一下,拆下来后,用有铅的锡丝加焊每个引脚,拖平引脚,最好洗干净,再对位固定,涂焊膏拖焊!后面步骤都一样!

网友(2016-11-07):
看过别人,自己亲自做做,不行,再看别人,多体会

网友(2017-01-06):
后面可以用废导线剥了皮,用电烙铁加温把多余的焊锡除去。不知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很好用

网友:
这就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