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2243BWPLUS

楼主(2014-04-09):
品牌:三星,故障:通电测量,5V正常18V也正常,十几秒后级电压慢慢下降,直至为0,前级正常,之前也碰到过三星这类故障,貌似没修好,请教坛友这是不是通病,请广大坛友支招啊。。。。。(通电瞬间后级电压正常)

网友:
滤波和IC问题,你检测电路

网友A:
电源负载能力差,换板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负载能力差,换板测试

确定是电源板的事,换板OK,连个电源IC都没有,无从下手了

网友:
外接灯管,通电灯管不亮,把电拔了之后停一会灯管闪一下,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建议换一样的板。

网友:
我的是有300V无5V     12V。。。。元器件没有问题。现在就不知道IC有没有问题。 能不能说下IC的工作方式IC型号是FAN7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