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每次开机都要接上电一两分钟才可以开机

楼主(2014-04-09):
联想笔记本每次开机都要接上电一两分钟才可以开机 是为什么?问题大概出现在什么地方?麻烦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
请我一下 每天早上要把笔记本发在电热毯热一下才可以开机 是什么问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不开机时量量开机电路的电压。

网友:
是联想什么型号的笔记本。故障不清楚。

网友:
加热下才开机 ?可能是某原件性能不良   按着不不开机修  应该能查出来

网友:
按供电时序查基本都能找到故障点!

网友:
好奇葩的问题啊

网友:
裸板时用烘枪吹一下,看吹那个芯片能亮就知道那个芯片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