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笔记本电池的电量问题?

楼主(2014-04-09):
一块笔记本电池,后面标着10.8V 3400mAh,拆开后看到6块小池。求每个小电池的电量。

网友:
锂电池电压单节3.7v,容量是所有电量总和,,单个就除留就可以了,如果是大厂家电池就用用好的代替,小厂家的就无所谓了

网友:
这个有什么意义?

网友:
六个的话一般是三串两并的接法,算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