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viewsonic (优派)vs14886 显示器 花屏 有30多台

楼主(2014-04-09):
viewsonic (优派)vs14886 显示器 花屏  有30多台 有没有人修过 求思路

网友:
看着像是屏坏了,线换屏线看看吧

网友:
感觉像屏坏了

网友A:
30 多台都是一样的问题? 先换屏线 是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 多台都是一样的问题? 先换屏线 是是吧

屏坏了  。。。。。。

网友:
先屏线  后再考虑荧屏问题,在仔细的看了看图片  你的应该是屏问题了。

网友:
要是30多台都一样的问题  应该就是驱动板的问题 你先把驱动板上的电容全换一下试一试  还有3.3 和1.8的三端稳压器都换一下试一试

网友:
屏线换了试了没有

网友:
屏坏了. 可以换下屏上的主芯片试试看.

网友:
屏坏了,都这样 你可赔了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下三三分之一反应慢不。

网友:
屏的Y轴驱动出问题了吧,如果Y轴芯片做的玻璃上,就报废吧

网友:
一群喳喳,这问题是显示器坏了

网友:
               坏了好多啊

网友:
屏报废i了

网友:
你没换通用板试么

网友:
优派 我修过不上
就遇到过屏线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还有就是优派的显示器 有几个电容喜欢鼓包

网友:
是网吧的吧,这么多

网友:
你换通用板试。就解决了、你赚大了

网友:
只要搞好一台,别的可能是一样的通病。

网友:
屏报废i了试么

网友:
先换屏线,如果故障一样,是屏坏了

网友(2014-05-22):
100%的屏坏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但是建议您用通用板代换进一步判断一下!

网友:
先点屏试试,或者刷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