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瀚视奇27寸显示器亮几秒之后屏暗求助

楼主(2014-04-09):
瀚视奇27寸显示器亮几秒之后屏暗信号还有,测高压板上供电24V有,开关电压没有,什么情况那里问题,求解答

网友:
你确定开关电压没有? 这机器最爱坏的就是电源板带载差 黑屏

网友:
这机好像换电容就OK

网友:
灯管高压、、、、、、、

网友:
我打酱油的

苏北蓝狐 -10 严禁灌水

网友:
驱动板上面有两个电容换了就好了

网友:
苏北蓝狗,你他妈扣我下载分有意思吗,我找你惹你了啊,我攒点下载分容易吗?你这么吊你妈妈知道吗?

网友:
前两天有一个开机亮几秒暗屏的 换了个电源高压一体板就好了

网友:
高压部分,灯管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