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3 PLUS

楼主(2014-04-09):
主板不通电,注意是全主板没有一个元件都没有电,电源在别的主板正常使用,求大神支招!!!!!!!!!!

网友A:
看看电源的绿线和紫线是不是拉低了,如是,主板有短路

网友:
拆有待机电 压的原件,拆到不短为止

网友B:
测一下电源插口紫色的 有5vsb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电源插口紫色的 有5vsb没

没有5VSB,0.几伏的数字不停的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源的绿线和紫线是不是拉低了,如是,主板有短路

绿色和紫的的线,有拉低,有几V的数字不停的边

网友C:
主板保护啊,很明显,主板有电路的地方啊,排除短路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保护啊,很明显,主板有电路的地方啊,排除短路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了

网友:
从电源接口开始查起,肯定是绿线拉跟紫线拉低了

网友:
5VSB短路了

网友:
可能是待机的5V-3.3V的元件短路了..从待机紫5VSB开始往下查吧.其实没有多少元件

网友:
待机3VSB 5VSB都没有吗?绿线有没有电压!看来你要重点查待机电路!

网友:
是不开机,查下开机电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