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350-T35冷机状态无待机,不开机

楼主(2014-04-09):
早几天客户送来一个本本,神舟优雅A350-T35,现象不开机,拿到手检测了一下,无待机,拆机检查了一下,加焊了一下待机芯片,待机正常了,开机也正常,以为搞定了,于是报价给客户,结果第二天客户来拿机时,现象又一模一样,无待机,不开机,拆机搞了很多次,只要把PCB板的任何部分加焊一下,就有待机也可以开机,但是冷了之后就没待机了,哪位同行有碰到过类似的现象不,指点一下。
现象是只要板子加热一下,就可以开机,但是冷了就无待机,也不开机了。

网友:
查+15v吧,他应该是没有出这个电压

网友:
无待机  找待机电压

网友:
查下待机旁边的电阻  我修过  是旁边的一个电阻坏了

网友:
查EC RST#的电容,

网友:
应该是搞定了,明天再试一下就知道结果了,现在的现象是:插电要等上十秒钟左右才会有待机电压出来,有了待机电压出来其它就一切正常了。今天冷了一天了目前测试的结果还是正常,只能等明天再试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