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 开机 电流0.35 掉电

楼主(2014-04-09):
DELL  D620  开机 电流0.35  掉电  本人是菜鸟  只好网上找 答案    说是可能cpu供电 没出来    cpu供电芯片是  ISL6260  查该芯片的  工作条件    搞了半天   也也没弄出个说以然来
请教各位大神  碰到这种情况应该怎样系统的检
最后没法  然同行修了    说是显卡的毛病   先把钱挣了再说   修好了   他好像也动过   6260   不知道是咋检测的    求教大神了

网友:
0.35 连分组供电都出来呢

网友:
供电啊   控制啊  看下给芯片没  去学学基础吧  讯维不错  看到好些讯维出来的大神

网友:
是显卡问题,加焊OK

网友:
dell d620  很多显卡问题会导致掉电

网友:
...可怜 啊  钱让人家赚了

网友:
钱让别人给赚了。

网友(2014-10-03):
你应该先上论坛看看差不多的问题,然后可以加焊一下看看,一般显卡芯片,用风枪小焊一下,基本都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