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按下开机键 屏幕灰屏没有显示

楼主(2014-04-09):
接一台HP 450
笔记本
故障是开机灰屏没有任何图像显示 外接显示器正常 据客户讲 是摔后出现的问题 一点思路没有 帮忙给点思路 有
也行
笔记本

网友:
按下开关后 是屏幕灰屏不是黑屏 不显示图像

网友:
屏线 显卡 屏 这三个

网友:
重插屛线!

网友:
显卡问题,还问啊!

网友:
摔的就不好说了,屏的信号一个个量吧

网友:
摔的估计显卡下面有掉点,拆下来看看吧,,先给客户讲一下有风险,可能恢复不了原样

网友:
看下屏吧,再看下屏线,没准就是屏线松了呢

网友:
我也正好有一台一样的,灰屏,换了屏也灰,外接没问题,量屏线有信号啊!
你的修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