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r61i 风扇不转

楼主(2014-04-09):
就开机的时候转一下  然后一直不转 正常进系统 直到温度太高 突然关机 然后就一直开机开不了  直到机器放一会儿 才能再次开机

测信号Q77 2脚FAN_ON  就开机的时候 电压是3.3V  然后就变成0V  2脚是直接连到H8的  难道是H8坏?  还是风扇工作的条件不满足

R61I 宽屏 点位图00

网友:
先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A:
飞个5V 过去可以吗?

网友:
改5V不就行了

网友:
这个不一定是EC坏了
还可能是 温控的问题

网友:
换了Q77 试试!

网友:
改常转不就行了  那多省事儿

网友:
短接Q77的1脚和3脚!

网友:
THINK改常转要报错吧

网友:
查这个信号FAN_ON的来源,看是否是产生这个信号的芯片短路了,还是后级短路了

网友B:
我一般都是直接飞一根5V上去。

网友:
看下温控吧,门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个5V 过去可以吗?

  不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都是直接飞一根5V上去。

  这个你都可以改的?不报错吗?

网友:
IBM能飞? 这个H8的可能性存在,但是开始转了一下,似乎 温控的可能性更大,查一下U4极周边小元件是否正常,温控的两根管理总线是连接到H8去的,来调节FAN_ON的吧.

网友:
查湿控电路,以前有修过

网友:
机器可能有地方进水的,IBM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