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长城M9WEI5显示器 显示模糊,求解决

楼主(2014-04-09):
长城 M9WEI5显示器 显示模糊 是怎么回事啊?驱动板看不到明显问题。急求

网友A:
是分辨率的事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分辨率的事儿吧

分辨率调过了还是 一样啊

网友B:
分辨率 或者屏线换一下  拔插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辨率 或者屏线换一下  拔插一下

试过了 还是不行啊

网友B:
恢复出厂模式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恢复出厂模式看看

怎么弄啊   不懂怎么恢复出厂设置啊

网友:
按一下显示器的自动调整键

网友:
最好能发个图片看一下,液晶模糊的情况少一些

网友:
图象模糊应与驱动板有关,刷程序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