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帮看看这个高压板怎么接线?

楼主(2014-04-09):
一台17寸液晶高压板烧坏,只有用通用高压板改,但是这接口不知道怎么接线,请教下,谢谢。

网友:
地。 供电 。开启  三根线 一接 就好

网友:
VCC ,OFF,ADJ,GND········12V,控制,地线这三根就行

网友:
供电  开启 接地

网友:
晕,没看到我发的图片呀,是灯管这线,通用板都是一边两个灯插头,4根线,这是三根线,不知道怎么个接

网友:
    你看  C6   C7 多少V 不就知道了    C6 和第一根线是连着的 吧

网友:
就是不知道这是几灯的,那根白线是什么作用。我用两灯高压板,一白一红接上可以显示图像了,但是有点暗。

网友:
拆开灯管,再把灯管尾端的线分开,另外接一根线,让他们和普通的接法一样然后把这边改成普通的高压板即可

网友A:
这个我遇到过,以前都是拆灯管看线路的,现在有经验了.把白色线一分为二,然后将2组红白分别接两个接口,

网友:
大口的   要换大口的

网友:
两根细线接一起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遇到过,以前都是拆灯管看线路的,现在有经验了.把白色线一分为二,然后将2组红白分别接两个接口,

还是要拆开灯管分线,还是在外面把白线上焊根线接到另外一口上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要拆开灯管分线,还是在外面把白线上焊根线接到另外一口上就可以了,谢谢

白线上焊2根线,一红一白接一个接头,2组接两个,不明白在问我,我画图给你

网友:
对的,这种一般是公用一个地

网友:
白线一分二

网友:
最大好用四灯大口的高压板,用四灯小口的改有时不太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