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V rev.0 不触发修复

楼主(2014-04-09):
主板有3v 5V  待机 电压   按开关键没反应     借鉴论坛里面一位师傅的电路图查到RT8206的28脚  13脚没有PG
他们说安个上啦电阻可以解决    有的说EC67脚悬空飞线  我都试了都不行   结果找到PG的上啦电阻是在EC左边的PJP8103一个排阻    排阻一端有3.3V PG这边没电压  仔细看电路 发现电阻左边一个三极管连接在电阻上面是不是他拉低了电压呢  我去掉这个三极管  电压回复3.3  开机点亮 由于没电路图  手机也照不清楚  大家见谅  元件就在PJP8103几个字下面2个6脚芯片左边 蛮好找的

网友:
这是通病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下次遇到就好修了

网友:
要是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早点发就好了!前两天才修了一块!也是一样的!电阻也接了,没修好!

网友:
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有碰到这样的就可以直接搞定了。

网友:
  具体是那一个PG啊

网友A:
我的没有拉低,,,3.3 还是不上电,,只有开关灯亮

网友:
华硕的机子真不好修,图纸又难找

网友:
楼主上张图吧,这样好找

网友:
这个鸟机器 好像问题多  图纸又不好找 看到这个机器就头疼

网友:
是那一个PG啊

网友:
待机少PG 信号   以前是上啦电阻 解决的

网友:
感谢分享,ASUS都是讨厌的东西,这下有方向了!

网友:
这种修法不行,两天就返修

网友:
以后遇到可以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没有拉低,,,3.3 还是不上电,,只有开关灯亮
开关灯都亮了,估计是上电了,只是电压没出来而已吧。

网友(2014-05-14):
谢谢楼主 刚修好一台

网友:
华硕不好修呀!通病吗?

网友:
还是要有图就好了,更直观

网友:
华硕不好修,有图纸,没有点位图也不好修

网友(2015-04-28):
早点发就好了,我有两块都没有修好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就是待机芯片的PG不正常,导致不开机的吧~!不过没图纸难啊

网友:
路过 吸取经验 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是特别通病啊

网友:
上图片和BIOS有加分哦

网友:
谢谢LZ分享,又长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