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的CPU针掉了能重新焊上吗?

楼主(2014-04-09):
AMD的CPU针掉了能重新焊上吗?

网友:
好像是可以补针的,但是不知道怎么补

网友A:
可以的,焊接技术要好,而且要防静电的烙铁。

网友:
可以的,祝你成功

网友:
可以的,用针筒扶正,再用热风枪

网友:
问题应该不大 可以使用网线那种纯铜的网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焊接技术要好,而且要防静电的烙铁。

烙铁补的话,可以见马克思了

网友:
可以补,就要看焊接技术了。

网友:
不太好焊。、

网友:
我就想问问.那么多针.中间的掉了.你们烙铁怎么焊? 求那些回答烙铁焊的大神们示范一下好吗.

网友:
可以补的。。那就要看你的技术咯。。祝你成功

网友:
。。。 烙铁貌似不太现实 可能是俺见识少 不过风枪倒认为可以试试

网友:
我用烙铁补过边缘的,用的网线,但是我觉得这样比较操心,用指甲刀将焊接上去的网线修剪长短的时候,很容易将焊盘弄掉,我已经报废过2个AMD CPU了,打死也不用指甲刀修剪了。
楼上的哪位兄弟说用针筒扶正,热风枪吹倒是可以试试看。

网友:
边缘的可能还有可能..靠中间的你不管用风枪还识别的什么.都会导致大面积的掉针..自己去找一个这个CPU的顶视图.看看是接地的或者供电的..只要不是信号.掉一个真有时候也不影响使用..

网友:
用风枪可以焊上,技术要过关。风不要开大把别的针都吹跑了

网友:
边上还是可以弄的。中间不太好弄。

网友:
楼主,做的时候上点图!

网友:
很考技术的  用针筒扶正再用烙铁

网友:
边上的可以用铬铁补..中间的不行..最好别用风枪..你会后悔的.

网友:
可以的,用针筒扶正,再用热风枪,我这里的老大做这个很在行的,我就不行了,把很多针吹歪了。

网友:
这个的技术性难度很高的要技术很好的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