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14-N4030 掉电维修

楼主(2014-04-09):
          好久没发贴了,今天过来抛块砖,同行送修戴尔14-N4030
检测开机进系统一分钟断电,再开机进入戴尔界面刚到windows界面断电,进入bios再次断电,这个是同行弄没弄好,散热器cpu他都换了,所以只有拆机检测,首先查看开机电路,开关3.3V有电,CPU供电 显卡  5v  3.3V  都正常 在论坛上看见有说5V供电不稳有这样的情况 ,查看后均正常 ,还有说是什么声卡问题?无奈! 查看散热器食肉接触到位,硅脂重新打一遍 皮垫子上好,还是一样
    拆掉散热器装上其他散热设备温度不高呀,问题还是同上,无奈了,不管了掉电再开机,掉电在开机反复十几次,用我的小手爱抚着主板的各各“穴位”,呀发现处理器温度不高,再摸摸显卡背面烫的要死,先上BGA干它,虚焊也会高温的,干了过后装上主板就裸机测试看是否掉电,我在摸一下反面,还是烫的要死,怎么回事呢,我立马断电,看看发现原来皮垫子没装,粗心啊,装上后显卡芯片与散热器强吻在一起,测试半小时没断电后装机测试,装上鲁大娘,温度都正常,来个压力测试,测了一小时,断电病魔终于被赶走了

    手机拍摄,效果不好,文采不行感谢观看!各位大虾给点分呗,不喜勿喷!

网友A:
看来还是散热问题,楼主要细心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还是散热问题,楼主要细心点

不是散热问题,显卡的问题

网友:
我见到皮垫子都不要它,直接去了。我别的办法

网友(点评):
什么办法?赠送5角硬币?

网友:
...没怎么明白

网友:
皮垫子挪动后,再装上去散热效果就不理想了;而市面上好的胶垫很少,因此最好加铜片。

网友:
怎么会是显卡问题啦?不简!

网友:
掉电最大的问题只有两个,一个是散热,一个是负载短路,因此第一就要彻查散热,而不是上BGA。

网友:
      显卡虚焊也会烫呀!下次是要注意一下了,

网友:
虚汗也会烫?这个新鲜,原理是什么?虚汗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单纯的接触不良呢?我见过220V电路接触不良打火造成高温的,难道这个触不良也会打火?不然怎么解释呢?

网友:
楼 主不错的经验呀向你学习。显卡虚焊掉电

网友:
原来显卡空焊也会温度高,引起掉电。

网友:
有些机子显卡空焊会导致,用适配器触发进系统时候掉电,用电池一切正常

网友:
这个比较明显是过热保护!

网友:
运气好啊。。

网友:
显卡干的漂亮,,虚焊  确实很烫的

网友:
这个一开始就是那个问题吧

网友:
我晕死。这是上个人拆的时候没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