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 775主板游戏闪退

楼主(2014-04-09):
能开机正常使用就是进游戏会掉 有时根本进不去直接推出程序!还有一些软件装不上打开报错,系统重装过 南北桥加焊过硬盘显卡内存都换过了!平时没怎么修到过,不知道怎么修了求大神指教!

网友A:
至强的CPU你换主板 换个H61 上个1155的就ok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强的CPU你换主板 换个H61 上个1155的就ok啦

客户留下来的!就想研究下!看有办法修好没!难道只能换了么?

网友B:
把CPU 内存 这些排除完。系统安个纯净试试,显卡驱动安原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CPU 内存 这些排除完。系统安个纯净试试,显卡驱动安原装的

都试过了的!还是不可以啊!

网友:
什么游戏闪退

网友:
总感觉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C:
多半都是CPU跟主板之间的事情 至强都是771的吧  TB上买个转接的回来试试呢

网友:
LOL估计其他游戏也是一样的 !

网友D:
软件是不可能的!原版系统都已经装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多半都是CPU跟主板之间的事情 至强都是771的吧  TB上买个转接的回来试试呢

CPU插座上的两个耳朵去掉的!以前用的是没有问题,就最近才出现的问题!你说的是什么转接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软件是不可能的!原版系统都已经装过了!

你说内存也换过了,NB加焊过儿,查查负载看看,还有总线,时钟频率也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我能想到的就这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插座上的两个耳朵去掉的!以前用的是没有问题,就最近才出现的问题!你说的是什么转接头?

775转771实在不行你换个主板试试呢

网友:
以前遇到过同样症状的,换CPU好了,不过是775平台的

网友:
换个三代护苏宝吧!

网友:
这种问题是很难修啊

网友E:
先要刷主板L5420的代码,不行就只能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要刷主板L5420的代码,不行就只能换板了

BIOS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