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PCI-E插槽有人更换过不?

楼主(2014-04-09):
本来想把一张觉得可以报废的显卡再拿来修一下,结果弄短路了,显卡金手指烧歪了,主板插槽内的针脚也断了。打算换插槽,但是记得有位师傅说过插槽最好不要去弄,因为容易烧。其实想了下也对,那些插槽是塑料的,能否经得起热量而不熔是个问题。而装上去呢是很容易的,经波峰机就焊接完毕了,而拆的话还很少提及到。

网友:
PCI-E槽子换不了。直接报废吧

网友:
没有必要了吧。。。。。。。。

网友:
可以换。。用锡炉换。。我在学校时就换过。。

网友:
我换过,用风枪把坏的槽子吹下来,再换上新的就行了。。

网友:
这种槽子一般都耐高温,放心用热风枪弄吧。

网友:
我用BGA拆过PCIe X1的座子,可以耐高温的

网友:
不用BGA换的话难度很高,我试过,用风筒吹,最后都没换好。

网友:
我试过,不过我是用电烙铁和吸锡器把显卡插槽后面的锡一点一点吸掉后,再用风枪跟助焊剂吹下来

网友:
必须要大面积的加热才好换,要么你慢慢的用吸锡器一个脚一个脚的吸干净点..最后取得时候用风枪快速加热用钳子拔,才可能不把板子弄变形

网友:
可以换,但是换了以后也用不住。

网友:
可以换的 用锡炉一下搞定

网友:
別了吧。很大工程。

网友:
只能换过接口了。

网友:
可以把PCI-E插槽上贴上锡箔纸,然后用风枪吹吹试试。

网友:
舍不得板子的话,就用锡炉换吧,换熟练了很好换的,我今天都换了内存槽和pci槽了。有工具就好没工具的话弄死人的。

网友:
焊风枪加热后再用吸锡枪吸干净后换新的PCI-E糟或者内存糟。

网友:
没必要换把

网友:
有锡炉就好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