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开机见dell logo之后掉电

楼主(2014-04-09):
收到dell n4010 I5 顾客说开机掉电,还以为是散热问题,裸板清洁后开机一见dell logo就掉电,排除了散热问题,机子能亮机的,请问有谁遇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可以刷BIOS试一试。先把外设拆了。一个一个试。

网友:
机子修好了,用风枪加旱下ATI显卡,开机亮机没掉电了。

网友:
DELL这个系列的这种问题很多啊..

网友:
楼主怎么怀疑到显卡了?这种问题BIOS 还有EC风扇检测有问题都会出现

网友:
显卡引起的开机掉电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
没思路的修这部机,碰巧给我修好了。装机后没问题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