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SE无ACIN求助啊。

楼主(2014-04-09):
修到一台华硕F83SE不触发  测量到EC(IT8502E)缺少ACIN信号,看了点图此信号是连接到南桥(SIS 968)的 。没有找到原理图不知从哪里发出的,看了8725E充电芯片的3PIN也有一个ACIN但不相通,飞根线过去就把8725E的ACIN都拖没了。之后我又用RTC_VCC_EC的3.3V 拖到EC的ACIN上 就自动触发点亮了但是关不了几,关机就变成休眠了。我已经换过EC刷过BIOS和换过南桥了,顺带8725E也换了一片了,无效果啊。请各位朋友给我支个招吧。

网友:
板号是多少?应该是电阻分压出来的。

网友:
最起码要给个板号啊,或者把这部分的电路图切上来,另外你是从哪儿飞的哪儿啊?

网友:
印刷板号是F81SE REV 2.0。但内存槽上贴的是F83SE。至于切图就没有了,我要是能找到图切。估计板我也修好了。谢谢二位,谢谢大家。

网友:
到处找不到图纸啊 这个板子 费劲

网友:
有点图。 ACIN好像是EC112脚拉地  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