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5c 用二三分钟黑屏

楼主(2014-04-09):
如题,开机进系统桌面后三分钟黑屏,放电电影的话一直可以听到声音,不内接外接显示器也是一样的。两个BIOS都刷过,显卡重做过(在论坛里看也看了一个同样问题的贴子,所以就没换显卡了),显卡供电电容换过,屏保开关也去掉了。求思路,

网友A:
这样的原因一般是哪里引起的哦,没头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原因一般是哪里引起的哦,没头绪

量一下变屏和黑屏时屏接口电压,看有什幺变化。看一下是不是暗屏,只是背光不亮,暗屏用手电看看,要不换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一下变屏和黑屏时屏接口电压,看有什幺变化。看一下是不是暗屏,只是背光不亮,暗屏用手电看看,要不换 ...

不是暗屏,就正常外接也用下就没有信号了,现在量了显卡供电,没有显示是0。914进系统的的时候是1。112

网友:
但刚开机没进系统的时候显卡电压也是0。914

网友:
可能是显卡有电压不稳定。开机后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