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神舟笔记本A560 触发后不断重启不显

楼主(2014-04-09):
神舟
笔记本
A560 触发后不断重启不显,第一次触发后,电流有时能到1.3,但马上就掉下来了,然后自动重启,有可能电流到0.6或都0.9。只要是触发了他就是自动重启,掉电。
自动重启

网友:
唉,最近老修这种重启掉电的机器都是U坏。

网友:
今天师父修一个是CPU时钟有一条线没时钟重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