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LC40BT20液晶电视的电源板发出很大的嗞嗞声

楼主(2014-04-09):
我家2008年1月份购买的康佳LC40BT20液晶电视。于2014年4月1日播放中突然黑屏无声音无图像但主板灯和电源指示灯亮。咨询康佳售后说是电源板故障。于是在淘宝网购了一块完全一样的拆机原装电源板。收到后安装好通电,这电源板发出很大的嗞嗞声,但能正常使用,电视机能正常播放。电源板型号为STA300TV-F2 B1 34003663
电源板的嗞嗞声是来自电源板中部那两个封了黄色胶布的四方形配件。
请各位专家指教,这嗞嗞是什么原因产生,如何解决?

网友A:
这应该是劣质的电源板,我以前买过一批电源适配器,也是只要一通电,适配器就有异响,第一次听到下一跳,后来问了下上家,说是正常的,于是我就通电一直使用,没有问题,但这价格便宜,后来这批卖完了就没再拿这劣质的电源了!你也可以和淘宝上联系换一张试试,不嫌麻烦的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劣质的电源板,我以前买过一批电源适配器,也是只要一通电,适配器就有异响,第一次听到下一跳,后 ...

谢谢关注并回复。
从代号,外观和做工来看,与我电视机原配电源板完全是一样,应是拆机件,不是特意制作的劣质电源板。卖家解释是这电源板存放太久,可能受潮了!
这电源板嗞嗞响,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危险?比如爆炸,自燃,损坏其他配件。。。。。?

网友(点评):
受潮了?这个解释有点牵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关注并回复。
从代号,外观和做工来看,与我电视机原配电源板完全是一样,应是拆机件,不是特意制 ...

这样的吱吱声,我以前的哪批适配器就这样,但没出什么情况,你这也应该没问题吧,实在不放心就更换一块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吱吱声,我以前的哪批适配器就这样,但没出什么情况,你这也应该没问题吧,实在不放心就更换一块吧 ...

卖家说是受潮影响,有这可能吗?

网友:
无大碍。没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卖家说是受潮影响,有这可能吗?

受潮的话,应该用不了多久这声音就该消失,不可能一直存在,或者有元件不良,也不能完全的判断,不放心就换货呗!

网友C:
主要是电源是振荡频率偏离,板号发来,我教你改个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电源是振荡频率偏离,板号发来,我教你改个电阻。

电源板型号为:STA300TV-F2 B1 34003663,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源板型号为:STA300TV-F2 B1 34003663,非常感谢!

你主要查一下L6599的3脚定时电容CW902和4脚的电阻RW904 RW906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主要查一下L6599的3脚定时电容CW902和4脚的电阻RW904 RW906是否正常。

我仔细查对了,电源板上没有您说的这代号的电容和电阻?

网友:
看一下电源管理芯片是啥型号,看哪脚接定时电阻和定时电容,查是否正常。

网友:
有时也遇到这样的 情况.  不知道怎么 弄都是直接换版了

网友:
这有可能是你的灯管有问题,灯管漏电会有这声音~!

网友D:
楼主有动手能力吗?把原先板上的变压器换到这新板子上就好了。是变压器质量不佳所致。但凑和着用也无大碍,没什么危险的,不必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动手能力吗?把原先板上的变压器换到这新板子上就好了。是变压器质量不佳所致。但凑和着用也无大碍, ...

真的么?这个倒是可以试下。希望不要换坏。

网友(点评):
变压器磁芯松动也会有这现象,但一般较少

网友:
漏电照成的,好好的查一下电容 电感

网友(2014-05-11):
本人不懂哦楼下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