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CER V223W电源板改寻味模块后5V是3.6V

楼主(2014-04-09):
ACER V223W电源板改迅维模块后5V是3.6V,另一个电压是11.9V,似乎也偏低,这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电源板本来是好的,拔掉电源后300V余电接触到金属板上,听到啪地一声,再试5V没有了。改了迅维模块。

网友:
改好后第一次插电源5V明明是正常的,几秒后只见电压一点一点往下掉,再插电源后直接就是3.6V.

网友A:
改模块之前是什么症状?电源板可以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模块之前是什么症状?电源板可以修啊

我不是正在修吗?改之前无电压输出。

网友:
帮你找到了图纸,相信可以修好

网友:
换光耦试试

网友:
迅维模块是什么?

网友:
查一下反馈电路,应当是反馈电路出了问题,再不行的话,改一下取样电阻的阻值

网友:
经检查LD7522内部击穿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