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型号:hasee 工作电压啊;19v 板号:sw7 故障现象:不触发

楼主(2014-04-09):
1、目测有被修过的痕迹,打各电感的对地阻值。3.3v电感有短路。其他电感都正常。
2、3vpcu电感对地阻值为41,用可调电源调3.3v加电烧,电流为0.23a,烧不出哪里有发烫的元器件。
3、把3vpcu后端相连的ic都拆了,拆掉pu12后。3.3vpcu电感对地阻值为400多。这个阻值正常了。
4、再测量3v、5v电感还是没有电压,查ic的工作条件都正常,用示波器测量3v电感后端电压有过压保护了,电压上升到4v多,看时间是200毫秒才保护,肯定是电压检测脚断线了。
5、测量ic的30#和电感后端的检测线路断线,飞线后3v、5v电压出来了。
6、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查ec的工作条件发现ec晶振没有起振,两脚没有电压。打两脚对地阻值正常,果断换ec。换后有32.768的波形。在按开机键还是没有反应,继续查ec的触发信号,发现ec已经正常发出开机信号给SB。判断是SB有问题。
7、查SB发出的slp-s5、slp-s4的工作条件,发现晶振也不起振,在测coms电池没电了,没有起振正常,换电池后还是没有起振,测量SB晶振两脚没有电压、波形。
8、SB晶振起振的条件有两个,vccrst#和vccrtc要正常。找到D14测量1脚为3.3v   2脚为0.4v不正常,打阻值只有16,不是完全对地,不考虑是电容的问题,换SB.
9、拆SB后测量,对地阻值为600多,换SB后晶振有波形 ,按开机键后ec有收到slp-s5、slp-s4,但不发出susb#、susc#。ec已经换了一个新的,不可能坏,那就可能是bios程序坏,刷bios后就可以出发亮机了
总结:本机坏了,pu12  断线一条,SB坏,ec坏  bios有问题

网友:
这么多问题都能修出来,水平不错呀!!

网友:
加几张实物图那就好多了,全是字无图感觉看着累!Lz还是厉害哦!!

网友:
楼主高手 多多向楼主学习 赞一个

网友:
这个机器广达的板充电电路产生一个12v电压。没有这个电压ec的ap-ok不能为高就不能开机。太久了记不清楚。你看一下图纸ec开机要满足几个工作条件的。

网友:
这么多的问题,被楼主搞定了,不容易。

网友:
本机图纸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