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G460(LA-5751P)打火回路问题请教

楼主(2014-04-09):
主板待机电流是:0.04,应该不正常,B+电压没有出来,打阻发现B+电压有短路,因为主板有是熔断点,于是我把PJ3、PJ4、PJ9、PJ11、PJ20、其中图纸是3.0的,而我这张板是1.0的,PJ5和PJ16没有接上熔断点,PL1接CPU供电,也拆开,PU34的场管接电池那端也拆了,以上基本按图纸中的公共点都拆开了,但测B+还是短路,请教高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补充内容 (2014-4-10 11:33):
故障已解决,在10楼!

网友:
因为图纸另一个帖已有,所以不发出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83465-1-1.html

网友A:
测测接地电容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用手摸哪里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测接地电容是不是有短路

已查出屏接口有一颗电容坏了,但拆开B+还一样短路!

网友:
用3V至6V电压2A电流烧鸡法都没有发现有发烫的现像,实在是太奇怪了!

网友:
图中坏了的电阻已拆开,但还是短!

网友B:
充电芯片的19、20脚断线看看,你加的电压不算大吧,要不要电压再大点接着烧?

网友:
电压调大点,用烧鸡法呀,很快就知道那个芯片坏了

网友C:
故障已找到了,其实故障就是屏的那一个电容短路,因为之前我拆过B+刚开始输出电压的那一个小电容,测量以后没有发现问题,又安装上去,但因为电容太小了,焊上去连锡,连锡就是把B+的电压都接到地上,搞了一天都是自己的错,今天一大早连欧冠都没看又把所有点都拆开再研究,最后没法了,就剩那个小电容没拆,于是我就再拆一次,打阻,发现有四百多,故障就此解决,何为一波三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芯片的19、20脚断线看看,你加的电压不算大吧,要不要电压再大点接着烧?

谢谢,我已找到故障了,不是充电芯片的问题!

网友:
电压10V,用烧鸡法呀烧不出加2-4V,但要看各IC上管是否击穿,万一击穿烧闯大祸了。了

网友:
仁宝 B+无电压 先测阻止,短路 直接烧很简单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故障已找到了,其实故障就是屏的那一个电容短路,因为之前我拆过B+刚开始输出电压的那一个小电容,测量以后 ...

这种情况电流到4A也不会发热的,我之前就搞过,

网友:
B+阻值有多少,低一点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