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43 主板USB 保护管的问题

楼主(2014-04-09):
接到一主板,V星P43NEO,装好系统提示"一个USB设备超过其集线器端口的电流限制,鼠标也不能用",,,感觉是一个六脚的USB保护IC坏了,于是用风枪拆了下来,并在主板上拆了一个(没用的USB接口上有的)下来焊上去,用了没多久发现还是出现这种问题,就想,干脆不用这二个USB口,拆掉六脚这个IC,装上系统,发现USB一样能用,还用得好好的,奇怪了????(没有了六脚IC一样的能肜)
难道USB不是要经过这六脚IC才能与南桥联系的吗????
怎么拆了,一样能用,这样用了几个小时,一样正常?
想请问一下,这6脚IC难道是并联使用的吗???
另外这样使用,应该问题不大吧?谢谢

网友:
大概是防止短路烧坏南桥的吧

网友:
你这个保护管子真是有些意思,他应该起到的作用的防止后级电路不被烧毁,

网友A:
那东西应该是保护南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东西应该是保护南桥的。

是的,不过我拆了那个东东,USB接口,还是能用,就让我觉得奇怪 了

网友:
其实是这样的

网友:
两个这样的做一块了 这个号理解

网友B:
双钳位二极管而已..USB的5V供电由另外的Vcc5V给供电了..你取掉是可以..但是下次你再热拔插或者别的大电流的静电就可以直接挂掉南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双钳位二极管而已..USB的5V供电由另外的Vcc5V给供电了..你取掉是可以..但是下次你再热拔插或者别的大电流的 ...

哦,终于明白了,其实只是一个保护电路来的,可以不要,但风险加大,那就这二个USB口尽量不用,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终于明白了,其实只是一个保护电路来的,可以不要,但风险加大,那就这二个USB口尽量不用,多谢了

你找一个这个6脚装上去不就好了...这个是用来钳位信号不然南桥那么容易损坏的..这个管子很多啊...废板上找的到的..

网友:
保护后级电路的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