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26L独显求高清图片

楼主(2014-04-09):
   此机器来的时候,电流上到1.2,一看是630显卡,就加焊,重植 都不行,电流到了0.9就不动了。不上内存到0.7会掉电的。装过测试的显卡不行,弄了两个拆机的还是不行,电流到0.9就不动了。做过两个北桥也不行,还是一样,BIOS刷过。内存,CPU都换过。内存插在下面电流到0.9不动。插上面的电流上到0.7跳到0.6就不动了。各种小电感啥的都量过,都有电压。现在没思路了。怀疑是不是显卡周边掉件了, 请问各种大侠修到过些类问题么。求好心人发些主板显卡附近高清图片,要是有反面的更好。不胜感激~~!

网友:
显卡供电出来了吗?

网友:
不要当桥工,机器一来就干桥,把问题搞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