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22 通病是什么?

楼主(2014-04-09):
联想V22 老本,开机MAX1632 不输出电压,指示灯闪几下,电源30MA 变到45MA ,这个是通病,知道哪的问题吗?  块换过。。。     H8好像带程序

网友:
可以加焊下 试试吧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的按步骤修吧,哪有那么多的通病

网友:
通病,不知道

网友:
修笔记本要一步步去查它的问题,天天想着通病,那来的这么多的通病?

网友:
更换下3V,5V芯片试试

网友:
这就是个通病,好多通病不是你安一般步骤能查出来的,设技出的问题。。。。
好多贴子都说碰到这个问题,有的能碰到两台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贴子上说东西换了,还是不行,没了下文。。。。

网友:
看看他的 1632的条件!

网友:
23脚电压 瞬间有,条件不够的,来至H8 这块内有程序。。。。   不好找   也不确定是不是H8坏。。。

网友:
修好了,问题还得一步下的查才能修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