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心三星 板号BA41-00809A 三星R23

楼主(2014-04-09):
今天接修一块三星R23  外屏显,内屏不显,,

以为送钱的,   上图吧。。

实测 4脚 5脚 0伏
看下图

上图4脚无电压的原因。
Q1  G极0伏,  那么,Q2  GVS>SVS  截止了 所以 LCD_VDD3V=0V

再看图

类似74与门吧,, 前面输入为全高电平时,输出为高,否则为低

1脚3.3V   2脚3脚无电压,5脚P3.3  OK  4脚=0V

以上的图中几个关键信号全部来源于北桥。。

好吧,心想 只是断线了。(飞3.3试下嘛。)结果 是屏亮了,白屏, 测了下屏的片码数据线通了,有读。 可是不显。

这下算了,反正闲着,上BGA吧,先干显卡吧。。  别问我为什么干显卡,我也不知道,据理二个关键信号都是北桥发出的,要干也应该先干北桥吧。。

反正这些都不重要了。。。。

(可能觉得显卡块头小)

悲剧来了。。

BGA下来主板直接变形,凹了,做加焊时还听到脆响,,尼玛。。

好了,结果可想而知。。。

现在外显也没了。。。

白干。。

写这么多只想告诉各位,做三星这种恶心的货,,一定三思而行。。。

好了不说了。。出去吐一会。

网友:
可以换个试试

网友:
我前几天才修了一台三星R428,通电不显示,加焊显卡无果,郁闷了,后来弄了Cpu后面的大电容无果,换内存无果,直接换显卡芯片,也没好,惹毛了,再狠狠地加焊了一下显卡,哈哈,就这样Ko了!结果是换的显卡没焊好

网友:
我做了两次也是直接报废

网友A:
这神板你也敢上BGA呀。上次换个时钟就弄报废了一台

网友:
三星的板上BGA的成功率很低,每次我都怕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神板你也敢上BGA呀。上次换个时钟就弄报废了一台

看来淘宝卖500一块也有它道理啊。。。

网友:
楼主吐完了回来继续干啊

网友:
三星的板子质量很差啊……一做BGA变形……

网友:
BGA呀BGA呀BGA呀BGA呀BGA呀

网友:
我有一台r23卡logo,至今没敢动。

网友:
三星R23 25的板,见做BGA就怕了。

网友:
BGA的问题,是得小心搞

网友:
三星的垃圾主板  上BGA就等于上断头台。。。哎。。。。一般三星我上BGA的话 都要找很多东西来压主板 防止变形。。。

网友:
三星板真容易变形

网友:
图纸在哪里怎么不上传啊

网友(2014-05-20):
我现在就有开恶心的三星板,开机卡logo,在考虑干北桥呢还是干南桥。

网友:
这板子垃圾的狠,  做BGA就变形了,

网友:
三星的R23,25主板是可以上BAG的,关键是你在做BAG之前一定要80度烤板三四个小时能做,否则就会使主板塌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