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扫荡三星主板不加电到加电不显,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4-04-09):
一路扫荡三星主板不加电到加电不显,有图有真相
        三星的主板,知道这个板子没有图纸,所以也没有去看板号,也不知道型号,
  1:不过保隔,三星的这个主板保隔还是比较简单的,一般没有图纸一样修,这个不过保隔与充电芯片以关,至于其它的就不细说了,只说问题,实测充电芯片没有供电,但是没有图纸,只能跑电路了,一边路一边看,发现他是一个19V经过一个二级管后过来的,但是二级管的一端有电压一端没有电压,换掉他后成功过保隔,该管子如下图,

  2:加电不显,实测3V后继没有出来,没有图纸呀呀,又是路电路呀,不过这会没有跑电路,看了一会 就明白他的原理了,如下图,

  实测Q1的G级为3.3,但是Q2的G级也是3.3,看来问题了在Q2上,于是去换掉Q2,用风枪取的时候发现Q2都成两伴了,只是没有掉,换过的也跑码了但还是是不显示,看BIOS波形但是挡内存了,实测内存的VTT为1.5V,不对哇,如下图。

这个该是0.75V才对的,又是一阵跑电路,发现之前自己补的一个管子没有焊好,汗············,重焊好后触发正常跑码,接屏亮机,

网友:
这种没图纸的机子真的只能靠经验

网友:
请问内存哪一点电压呀?你测电压的不是内存呀,是什么?请教。

网友:
LZ真厉害,没有图纸也能修好新机器,好像是仁宝代工的吧?

网友:
三星的板子一般都不好修  没坐标, 头疼

网友:
这都行,楼主老手呀。佩服呀!

网友:
楼主真是神啊,如果是我没有图纸估计是放弃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