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1022n激光打印机故障

楼主(2014-04-09):
买来的二手机,刚开始用就有问题,每打印5张,就卡纸1张(卡的还是白纸),推断是进纸传感器故障,拆开打印机,拆下进纸传感器,发现里面油污较多,清洁后再上机,靠,连续打印卡纸的问题解决了,多了个新毛病,打印样张如下图:

跪求大侠指点。

网友:
再拆一遍吧!看看曾经动过的地方,是不是哪个插头没有插好!

网友:
是象充电不好。查下鼓的接触点

网友:
不知道你是怎么搞好 的你的卡纸和进纸传感器可以说是没关系的这种一般都是马达的问题,你换个硒鼓试试。。这种机器没什么搞的很明显的硒鼓问题

网友:
壳子装上,像是外部光源给鼓芯暴光了。不过没看到字,有点奇怪。还有白道,是不是鼓的问题

网友:
是机里充电棍,你拆过吗,是接地不好引起的。充电棍有一头是有根弹簧要接地。或没装好。

网友(2014-05-16):
故障机已修复,毛病有3个:1、进纸传感器污损,清洁后进纸打印不再卡纸;2、硒鼓的感光鼓与地接触不良,打印后纸张上无文稿内容,只有大块的黑色墨迹,修复后机器打印白纸;3、激光器快门连杆未连动,修复后,所有故障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