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不灵,一顿一顿的。

楼主(2014-04-09):
今天,鼠标突然不灵了。一会好用一会不好用。触摸板确正常。由于自己是搞维修的。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那还给别人修什么电脑啊。果断换了一个鼠标。还是不行。在其他电脑上用得很好。这不是故意考验我的嘛。驱动卸了,上官网重下一个。不行。重装系统,不行。内存插拔,不行。在网上看到有人说跟BIOS有关。都打算刷BIOS了。也有人说是供电不足。于是我把电源拔了。光用电池开机。既然好了。鼠标正常了,不会一卡一卡,时好时坏了。插上电源后又不行了。把电源适配器重新插拔一下。鼠标彻底好了。总算不用看那指针时动时不动了。移动鼠标,指针不动的时候,真想把鼠标给砸了。还好找到原因了。希望以上经验对其他人有所帮助吧。还见过主板过热导致鼠标一顿一顿的情况。

网友:
把电源适配器重新插拔一下。鼠标彻底好了就是电源问题

网友:
不行啊,今天早上又出问题了。又卡了。不用电源的话,没问题,一插电源就有问题。用可调电源插上竟然没反应。好神奇啊。

网友:
我说我换个插座插就好了。你们信吗?有时候,就是这么神奇,说不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
神奇的问题

网友:
要是谁能用电路原理说明这个原因就厉害了。

网友:
适配器滴问题,可能里面有电解电容老化,不合要求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资历太浅了

网友:
既纠结,又神奇的问题

网友:
换个插座好了几天,现在又开始反应迟钝了。偶滴神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