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笔记本 不过内存测量

楼主(2014-04-09):
有些忘了,以前都是插内存看电流来判断有无过内存,有时候并不一定准确.       1, 那用万用表去测量内存插槽的数据线看有无跳变啊,那是不是测量M_A_DM1   M_A_DM7与M_A_DQ   M_A_DQ18这些引脚呢 ?                               2,为什么我今天测内存排阻,怎么电压没有来回跳变?         万分感谢师兄们了!

网友:
求回复哦     速回阿

网友A:
看内存的排阻有没有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内存的排阻有没有电压吧

有电压,但是没跳变哦

网友B:
只有读写和片选信号会有0.几秒的跳变, 用示波器可以抓到, 万用表是读取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读写和片选信号会有0.几秒的跳变, 用示波器可以抓到, 万用表是读取不到的

你是说几秒之后,就是持续高电平啊

网友:
对的,只是在读取的时候有跳变, 用示波器抓取

网友:
不过内存干BIOS南桥北桥 不行就换版了

网友:
这个我也想学啊,楼主你知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