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G460显卡和VCCP电感阻值只有7欧,正常吗?

楼主(2014-04-09):
联想G460进水,I3独显机器,待机0.02正常,开机至0.07A掉电,保护。
除了3V5V待机电压,各大电感电压都没出来,EC也已经发出了SUSP和SYSON高电平开启信号
测各电感电阻:发现显卡电感阻值只有7欧姆,VCCP电感只有12欧姆,不知正常否?
请大家讨论,给点意见...

网友:
看看SLP信号起来了没啊?

网友(点评):
SLP信号EC已经正常收到了,而后EC才会发出了SUSP和SYSON信号,去开启各电感电压。看题不仔细呀,兄弟

网友A:
I3机器修得少,不知这两组对地阻值正常否?
请大家讨论:阻值一般多少正常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3机器修得少,不知这两组对地阻值正常否?
请大家讨论:阻值一般多少正常呢

联想的显卡电感对地阻值一般是30几。。。只有7欧绝对短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联想的显卡电感对地阻值一般是30几。。。只有7欧绝对短路了。。。

好,那我查查显卡这一路,
那VCCP电感只有12欧,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那我查查显卡这一路,
那VCCP电感只有12欧,正常吗?

vccp是什么电压?

网友C:
显卡这个阻值还算正常的,不知道你有没有量过台机显卡的阻值,有些才3欧姆,VCCP是总线1.05V供电,这个阻值差不多,在修的B4701.05V也只是33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这个阻值还算正常的,不知道你有没有量过台机显卡的阻值,有些才3欧姆,VCCP是总线1.05V供电,这个阻值 ...

你意思是不同的机子,阻值会略有不同,偏低一点也是正常

这两组阻值也是正常的吗?

我心理总还有些不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