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待机电流偏大,充电指示灯亮,不触发

楼主(2014-04-09):
今天接了一台东芝的比较古老的本本,据客户讲,很长一段时间没用了,给电池充电,装上电池,按一下开机键,电源指示灯亮一下立即暗,如下图,里面风扇转一下立即停。去掉电池,接上可调稳压电源,待机显示0.55,(这个数值应该不正常)充电指示灯也亮,这时按一下开机键,电源指示灯和充电灯都亮,风扇也在转,电脑在响,就是屏不亮,如下图,(屏是好的)于是怀疑是屏线没插好,拆机后重新插拔屏线,以及全部清灰,散热处理后装机故障依旧,这个本本还不好拆,硬盘和一般的接口都不一样, 求大神指导大概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硬盘应该式IDE接口吧,  机器的板号是多少啊? 找图纸

网友B:
IDE接口硬盘,差不多10年的机龄了,很古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IDE接口硬盘,差不多10年的机龄了,很古董了

不是,和IDE接口不一样,硬盘上只有22根针,其他接口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应该式IDE接口吧,  机器的板号是多少啊? 找图纸

不是,和IDE接口不一样,硬盘上只有22根针,其他接口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应该式IDE接口吧,  机器的板号是多少啊? 找图纸

主板是这样子的,比较复杂,放弃维修了

网友:
这个机器蛮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