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机器IBMX40灰屏,谁修过啊?

楼主(2014-04-09):
老机器IBMX40灰屏,谁修过啊?会是什么问题?
问题

网友:
查一下色差信号

网友:
换屏试试,不行再换屏线,再不行加焊显卡或北桥

网友:
855 的北桥,先装检测卡看跑到什么代码,看机器有没有亮 ,板载内存和北桥都容易坏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 还不行的 话, 考虑显卡北桥 内存

网友(2015-12-16):
查查LCDVDD信号电压出来没有?